pro的最大改进是舵机的安装方法

楼主(2009-05-27):
最大的退步是轴传动,大家以为然否?

网友:
是啊,我的500那天飞前面的伞齿轮就扫了,还是喜欢我的500皮带版本

网友A:
可惜升降舵的连杆还是不垂直呀

网友:
卖高价,肯定要轴传动,廉价版肯定是皮带。目前YT估计不会出皮带的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的退步是轴传动,大家以为然否?

軸傳動效率高,阻力降低,動力明顯提升

引用 网友A:
可惜升降舵的连杆还是不垂直呀

舵機的運動方向是圓型的,最主要是在最大行程和最小行程時能確保等量運動
達到最佳的操控感

楼主:
谁有PRO的说明书啊,我想看看

网友:
pro说明书我有的,但是不是电子版

网友:
谁有PRO的PDF说明书啊~?

网友:
你指的退步我不太认同,我觉得性能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PRO还是不错的!!!

网友:
提前接触轴传!好上油机!!!

网友:
pro改进的地方还是挺多呀。

网友:
轴传和皮带传应该各有优缺点

楼主:
性能好到大家都不愿意用,还能算是进步吗?

如WING

楼主:
升降舵的连杆还是不垂直呀?怎么 不垂直了

我看不出来,请指点一下

网友:
从侧面看呀

网友A:
主要原因是升降舵机的舵臂太长了

楼主:
升降舵机的舵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因是升降舵机的舵臂太长了

450PRO三個舵臂都是ds4專用舵臂

如果孔位相同,應該長度都是相同的

网友:
最大的改进是中联横轴变长了

网友B:
我以为450PRO会象250那样不经飞。
就买了五件尾管,加那个轴传秆,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用上。
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这个轴传,只要不坏,还是轴传好。
但是前齿倒坏了三套了。
感觉亚拓的这些齿质量还是需要提高。动不动就啃齿。
也不算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450PRO会象250那样不经飞。
就买了五件尾管,加那个轴传秆,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用上。
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这个轴传,只要不坏,还是轴传好。
但是前齿倒坏了三套了。
感觉亚拓的这些齿质量还是需要提高。动 ...

建議您可以把尾傳動軸桿改成 H4505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議您可以把尾傳動軸桿改成 H45053

这个型号的我没买到……当时商家没货,果然很紧俏

网友D:
换完这种传动杆之后就断杆不扫齿?

网友E:
这款传动轴有什么区别,还有亚拓450pro的说明书为啥老是改版啊。。。。
都改过4个版本了

网友:
有皮带版就更完美了,大家有得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升降舵的连杆还是不垂直呀

据说是为了克服120度斜盘的缺点

网友:
其实皮带很好改进 买来扫齿后就改皮带+se的尾波箱  现在还没行动 因为没扫过!!!!!!
前面的斜齿弄掉后 +入皮带版尾轴的铝轮  皮带+se的波箱  估计尾管可能要改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完这种传动杆之后就断杆不扫齿?

正常的情況下是斷桿不掃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传动轴有什么区别,还有亚拓450pro的说明书为啥老是改版啊。。。。
都改过4个版本了

沒有改版啦,應該只有改變印刷時間

楼主:
YT为什么不出皮带PRO呢

是不是为了搂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