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 1000kv 3s 配1047到底行不行?

楼主(2009-05-27):
有的说行 有的说不行,把我们这些初学者都整蒙了~~~~

网友:
完全可以
电机与浆的搭配: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网友:
一、电机KV值:

     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二、电机与浆的搭配: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三、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

      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四、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多多潜水就知了

网友:
3SYONG 1050或者1060都不要用1047,1047发热太大了,效率低。

网友A:
我的2212 1400KV 9050桨每次飞电机温度都超高,最后电机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2212 1400KV 9050桨每次飞电机温度都超高,最后电机冒烟了 [/quote
2212 KV1400带 9050本来就有些过载

网友:
KV 1000带1047绝对行,三串电大约是900克拉力,两串电大约是四百克拉力,还有不同厂家的桨,桨效也不一样,我一般都用皓业的桨,我说的拉力主要指用这个桨,像要是用新西达出的1060快速桨,就大约只有七百克左右的拉力了。

网友B:
可以说2212kv1000左右的电机最佳搭配就是10寸的桨了!

网友:
很好,我就是用2212kv1400上8060的或9047的,拉力很好

网友:
2212 1000KV 配1060要速度有 要慢速做动作也有

网友:
没有问题的,不过要注意你的电池的放电倍率要大些,最好测下电流,过载不过载关键看放电电流和电机温度。即使你的配置过载了,但是不长时间最大油门飞行也是没有问题的(你这么配置应该是飞3d吧,飞3d动力够的情况下用不到几次最大油门)

网友:
我觉得用9050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2212kv1000左右的电机最佳搭配就是10寸的桨了!

不会吧?全速运行8分钟,温度还那么低??XXD的电机用过几个,KV1000和KV930的都用过,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哦!不好意思! 这个不是说xxd的电机。但是kv1000左右的理论上是配10寸桨效率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