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原来不能缠在尾管上啊……炸的冤枉啊!

楼主(2009-05-27):
E004入手一个多月了,脚架摔掉了好多次,所以就懒省事,把天线缠尾管上了,自己为此还颇为得意…………然后上天,舵机乱转,炸掉……诶呀呀……才想到是电磁感应导致信号有问题   炸的冤枉啊……论坛上这么多帖子居然没人说天线不能乱缠的……诶呀呀……

顺便问下,平衡锤不装可以么 我的和一位兄弟的一样,都是内六角扭花了,扭成圆的了。然后又看到有人说可以不装,控制起来更为灵活,所以想问问,不装的话有什么大的后果没,千万别出现我把天线缠尾管上这么小白的错误了

网友:
平衡锤不装可以爆飞

网友:
平衡锤可以不装

楼主:
爆飞是什么意思……新入魔……不大懂……意思就是暴力飞行?

网友:
爆飞就是指可以飞得很灵活啦。。。

网友:
平衡锤不装飞机自动飞自旋翻。

网友:
新手装起最好,这样飞机平稳相当高!

你技术达到一定水平了 就可以取消了

网友:
你技术达到一定水平了 就可以取消了

网友:
爆飞

=不好飞

网友:
我觉得平衡锤装不装无所谓,不装还好飞

网友A:
是吗?下午拆掉试试。。。。。。。炸了回来骂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吗?下午拆掉试试。。。。。。。炸了回来骂人。。呵呵~

可以断定,LZ必炸无疑!

网友:
个人感觉004的平衡锤的作用不是很大,平衡锤拆了也一样飞,有次炸机时把平衡杆弄短了2CM,没换,还是一样飞。像LAMA、丘比特那样平衡杆和旋翼夹角为45度的,平衡锤的作用可能更大点。

网友B:
不知LZ将天线绕成啥样,干扰这么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LZ将天线绕成啥样,干扰这么厉害

不管绕成了啥样,004的尾管是中空碳纤维的,里面还有尾马达的导线在,尾马达运转起来后,电磁干扰肯定是很严重地啦!

网友:
黑兄高见

网友:
还是2.4G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绕成了啥样,004的尾管是中空碳纤维的,里面还有尾马达的导线在,尾马达运转起来后,电磁干扰肯定是很严重地啦!

黑大人可不可以从高三物理字角度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D:
用收音机天线靠近尾杆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