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ky004的四合一。上3s电

楼主(2009-05-27):
现在以改无刷。用的2s。感觉和以前差不多。想上3s。尾马达用的n40直驱。不知要注意什么。或者怎么改?

网友A:
尾巴串个电阻降压

网友B:
串电阻不可行,因为电阻的压降是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会导致尾电机电压发生较大变化,从而尾不稳定。可以试下串上三个1N5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