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配机方案

楼主(2009-05-27):
各位老手:
本人飞大小lama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很想上450,但苦于没有老手带。终于,经过千辛万苦,在本地找到了一位热情、乐于助人的450老手。于是,决定上450。新450飞机拟如下配置,这样配置行否?请各位高手提出宝贵意见。

空机:非耐克斯 全新升级版 闪客450 SE V2(699元);
马达:新西达HD2218-6T 450专用电机(85元)
电调:新西达REPULSE-50A/H直升机版无刷电调(85元)
舵机:恒吉MD933金属齿轮数码舵机12克(3*70=210元)
锁尾舵机:恒吉MD922全金属齿轮高速锁尾数码舵机 正式版(90元)
陀螺:固朗 KDS800 双感度陀螺仪(190元)
遥控器:天地飞8通道(820元)。

全套:2180

配置可否?有什么优缺点?请各位高手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只要记住一句: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你上面的配置除了电机,其它的都全部换掉

网友:
电调用好赢的吧,锁尾用好点的200块左右,我也打算入手菲耐闪客,坛子里玩的人也很多,经过厂家多次改进性价比不错了。电子设备用好点还是必须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记住一句: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你上面的配置除了电机,其它的都全部换掉

上将同志:
         能否详细指点?

网友:
开始投入少,意味着将来投入多!

网友B:
yt450gf+401+520+410m*3=1550+700+250+540=3040比你的配置多1800多元(不含遥控),不过我可以很负责的高速你最多两个月你就会把省得钱全花掉还不够,呵呵,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不停的升级各类零件,最后加起来一看反而更贵。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当初我买的飞越的套装535含电机电调陀螺,现在这架机子只有电机还是原来的了(说明一下不全是摔坏的,更多的是好好的,自己觉得不好升级的),我花的钱比我的朋友直接买上面配置的钱多多了,机子还么有人家的好,唉,还有一点很重要,按照我的配置,你如果不想玩了,至少还可以出掉,你的配置估计很难
如果经济情况允许可以按上面的配,当然如果经济状况不允许按你的配置也可以,甚至可以更便宜一点(飞越好像有298的机子),不过最好请你的朋友帮你装好调试好,这样也是可以的。
怎么说呢,钱多点有钱多的的玩法,钱少有钱少的玩法,飞起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yt450gf+401+520+410m*3=1550+700+250+540=3040比你的配置多1800多元(不含遥控),不过我可以很负责的高速你最多两个月你就会把省得钱全花掉还不够,呵呵,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不停的升级各类零件,最 ...

中将的话很中肯。我和我身边大多数模友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一句话,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听中将的话没错。。。

网友:
电子设备如楼上几位所说,建议一步到位,免得将来后悔。至于空机身嘛,新手肯定要摔个不停的,先上台便宜又耐摔的,当然配件也要配宜才行,便宜货摔了也不怎么心痛,而且再好的机身摔多几次后精度照样变差。等到机身摔得差不多了,技术也上去了,这时再换台精度高点的好机才是最合算的~

顺便说一下,本人新上的450就是非耐的starter,据说非耐还是挺耐摔的,不过只飞了十多块电池,还没摔过,暂时体会不出来,呵呵。精度也还不错,比我原先的016好得多了,跟朋友的wing比,也稍胜一筹,不过,朋友的wing已摔过很多次了,嘿嘿~

网友:
我的016升级时也是把电子设备全升到450的标准配置,等到上450时只需换个空机就行了,一点都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