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上的设置怎么用

楼主(2009-05-27):
我的
陀螺仪
是JB-08,上面有二个用微调调的装置,左边下面的字母为DELAY,翻译为延迟。右边的字母为LIMIT,中文意为限外、范围。具体这些是什么意思,怎么用。下面有二只微型拔动开关,左边一只标DS,这只我知道是数码开或关。根据使用
舵机
的情况,如使用数码舵机就选择开,使用普通舵机选择关。靠右边一只标DR,中文意为博士,这就不清楚了,开关选择一端为REV,意为转速,另一端为NOR,中文意为也不。请懂的大哥、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2009-07-11):
我也是菜..刚学到的.告诉你.延时就是回舵时慢一些.如果抖尾的话就调高点.行程就是舵机的最大舵量.DR就是选择数字舵机和普通舵机的.

网友B(2009-08-18):
對,很高的能耐,景然全中,1百分

网友C:
 难道你的陀螺仪没有说明书的吗??

网友D:
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