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电位器原因引发的舵机跳舵问题的解决

楼主(2009-05-27):
一、跳舵问题的解决:如果排除了舵机问题,一般是控的电位器摩擦久了,集聚碳粉,导致输出信号有毛刺,因此用酒精清洗即可,不过效果并不持久,过一段时间还要再清洗一次。后来参考了黑人大侠的帖子,还要做一下润滑。如果不想另买硅脂,可以就使用控的操作机构上沾的哪些白色的润滑脂,用牙签挑一点涂在碳膜上即可,用很少的,我的esky0404控就是这么搞好的,可以有效延长清洗的间隔。后来修esky 0905模拟器就买了一小瓶“电器接点润滑油”(见下图,大家可以自己去找),很便宜,黑色的咚咚,应该是比较专业的油脂吧。

二、电位器更换问题:考虑到能否更换电位器的问题,买了一个16型B5K的电位器,外形一样,但是里面的碳膜不同,如下图,右面是原装电位器碳膜(红色部分示意),左边是一般市面上卖的,原装的短好多,估计和操纵杆可以移动的角度有关联,看来是更换无望,只能用清洗-润滑大法了。而且即便是碳膜被磨穿了,也可以垂直碳膜方向弯曲一点电位器划片触点,重新接触到有碳膜的位置即可。

一点经验,供大家指正。

油是小日本的,不过没有找到类似替代产品

网友:
有机會試試~~

网友:
不错,我直接喷了wd40,貌似也可以用很久

网友:
HOHO~~都有钱人啊

网友:
啥子东西哦!!!改天克找哈!~!

网友:
两元一小瓶 我也在用 还有白色的润滑脂 用在模型上做润滑很不错

网友:
不导电的润滑油是否可能导致接触不理想

网友:
当然会啦!这贴我收藏了!呵!

楼主:
以实际使用的结果看,没有发现由于上油导致不导电的,想法操纵更加柔和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