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小飞机

楼主(2009-05-27):
年初做了一架轻木小飞机
翼展380mm,总长280mm,总重28g,小飞侠电子设备,在微风情况下比较好操作,现在将电机改为7mm减速组动力强很多,更加好飞。目前购买了三线转二线的转换器,又制作了一架轻木的J3小飞机,翼展480mm,总长360mm,空机重20g,是三通道的,舵机是电磁线圈舵机,而且是比例的非常好使,感谢我的飞行梦XIPHORIX提供的材料。等我全部制作好再上图。

[localimg=271,175]1[/localimg]

网友:
没看到你的JJ,只看到文字了,特别能否把你的电磁舵说明啊,,有图片啊!!!!

楼主:
今天重新用电脑拍的照片仍说太大无法发表,我也不知道如何将图片缩小,实在抱歉。哪位老大教我如何缩小图片尺寸。

网友:
北京 冠天的小飞侠吗?我就是想换 飞行梦的那种动力了,又怕动力不够.呵呵.发图看看,使用的什么浆?小飞侠原配的吗?

网友:
楼上的这位,您只看6mm减速组,不看7mm减速组啊。用acdsee之类的软件把图片变小。

网友:
呵呵,我以为差不多,所以就只看了6MM的.我的小飞侠修好后30克了,不知道能不能飞.不能飞我再换你的7MM减速.

网友:
我买了架小飞侠,感觉动力是不足的,期待楼主上图片,我也改造一下我的小飞侠!~

网友:
有图片就好了,,,,

楼主:
感谢各位LZ的帮忙今天终于可以上图了第一张是年初制作的小飞机,用的是N20+1:2.4的减速器,动力还可以,现在用7mm+减速器动力太强,一推操纵杆小飞机滑行2米就能升空。第二账和第三张是新做的J3小飞机,用新购买的2.4g的接收机,加二个电磁线圈舵机和7mm的动力,估计可以飞行得很好。第三张图是电磁线圈舵机。

网友:
您才是LZ啊。真是极端,一会儿太小,一会儿太大。一般把图片设置成800*600或者更大一些1024*768左右。

网友:
发个详细的制造说明吧

网友:
别吊大家胃口啦!继续发图吧!

楼主:
今天下载图像处理程序可以缩放图像了,由于我的笔记本电脑是Vista系统,无法兼容CAD软件,所以只能用草图了,由于草图搁放时间较长看上去有些旧,请大家谅解。图纸每格15mm.

我制作时先按草图尺寸制成样板便于修正,将修正好的尺寸复制到轻木板上再进行切割。

拼接好的小飞机先用保鲜膜将飞机粘好,将设备全部临时固定在大概位置进行平衡试验和试飞,结果模型稍重一些,超出原计算约4克,但还是飞行得不错。原想6月6日参展2009年第六届上海国际模型展览会购买模型热粘膜重新贴膜,但展览会上没有零买,只能以后再说。

网友A(2009-07-01):
请问设备配置,在哪购买的,多少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