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0404

楼主(2009-05-27):
我的控。控制距离只有十米。超出就严重抖舵。不拉天线只能在二十厘米内。。郁闷。现在已经确定是控的问题。因为试过两个飞机。。都这样。问下。最有可能坏的是哪里。。以前很正常。

楼主:
发射版上的c2314。可能烧了。。可以用其他的代替吗?
电子达人来救我。。c2314现在一点热度也没有。以前用的时候。五分钟就已经热了。。估计它已经坏了。可以用其他的代替吗。

网友A:
基本上你的判断是对的, 功放管烧了, 最好找同型号的管子,淘宝上应该有。

楼主:
多谢了
管子已经换了,不过是C2539的,装了个铜钥匙散热,还不错,还没发现有失控,目测200M,,本地找不到C2314,,哎,,要是早发现,,就不会炸机了,提醒各位用这种控的,,装个散热片吧,,

网友B(2009-07-12):
我的2314拆下来测没事哦!只是遥控距离也有50米这样!还抖舵先!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