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DF6A控怎么样啊~

楼主(2009-05-27):
最近 看到网上TDF6A控价格不错,不知性能如何,控制距离多少,请前辈们赐教

网友:
对得起那个价钱了,还不错。

网友:
感觉还是futaba 6exhp比较好,价格不贵,有副厂接受可兼容。失控情况十分少见

网友:
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天6飞飞KT机或上单翼泡沫机还免强,但绝对不是长久之际。此控我现在还保留着,只用它当模拟器用,因为它的抗干扰性太差了,飞机在天上飞受到干扰的时候,总会上串下跳的。距离多远我是没测过,因为没有意义。这个档次的控谁敢用它把飞机飞得很远呀,飞机飞丢了都有知道啥丢的
上个控还得长远着想。多次小投入的费用要比一次大投入大得多。
6EX就不要买了,这个价位可以买到性价比更好的,再多花点可以直接上2.4G的,飞什么飞机都能胜任。
至于买啥控较合适,个人认为最起码要天8、天9。很实用啊。
声明:绝不是托

网友:
6exhp这个控用到什莫时候都可以不会过时,天六a入门还行性能也不错,但是不具有长期使用性。

网友:
怎么把天地飞6和6EX比较也,价格相差3倍。要比的话性价比天地飞高多了。我用了3年的天地飞6感觉好行。最近也想换天8或者2801,真正犹豫不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