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请教:guupy配重

楼主(2009-05-27):
小弟 做了了一个guppy的电滑,
在机翼上找到主翼下向后1/3处,用圆木棍支起,我的机头向下(别人一般机头向上),这说明重心太靠前了,电池位置已经顶到舵机了不能再往后了。
我是不是应该给尾部加配重?(在尾翼上放了个螺丝平衡)具体放在什么位置,是绑在尾翼下面吗?
电池位置已经顶到舵机了不能再往后了。
如果在主翼下面机舱内放需要一把大号改锥重量才能平衡(应该不可行吧)。

网友:
测重心的方法很强!
头重很严重,看出来了。
螺丝能拧到尾管里最好,不过都做完了,希望不大。
改锥向后插进尾管不知行不行,看具体空间了。
有可能的话最好靠换配置,尤其是电机,看着有点大。我飞1600的电滑才用外转子2730。

另外,看最后一张图,机舱边缘的蒙皮被剪了很多豁口,LZ感觉好用吗?我贴蒙皮都是留宽一点,贴到机舱内侧,很方便。

网友A:
看图,试试将电池挪到机翼下面,看看能否调整。最好不要在现有重量上再增加额外重量。

楼主:
你说得蒙皮方法好

网友:
用焊锡丝制作需要的形状,粘在机身末端下方

网友:
看来我做的时候要尽量把舵机往后装

网友:
又想到一个方法,前提是尾管足够粗或舵面钢丝有套管保护
把螺丝从机舱投进尾管,往后滑到底,然后堵点什么或粘死在尾管末端的内部,钉销子固定也行。对外观没影响,唯一的担忧是怕干涉钢丝和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试试将电池挪到机翼下面,看看能否调整。最好不要在现有重量上再增加额外重量。
                                                       同意。滑翔机配重心用减法不要用加法。实在不行舵机位置可重新安排。

楼主:
我把舵机向后移了一个 舵机位置电池也往后移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