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立点的问题~

楼主(2009-05-27):
我自己组装了一台450,4个辉盛9G+kds800,控用的天地飞06C,飞机其他还好,就是起飞要离地的时候就开始自旋,不超过那个临界点的时候就没事,
想请问下这个是不是中立点没调好的问题,还是陀螺仪设置问题,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问题
小弟在此先谢过啦~

网友:
自轉要看速度高不高~如一秒能轉一個圈來的就算高~這樣就是陀螺仪正負反了~在陀螺仪上拔一下正負開關就可以了~
如果不快的話~就應該是中立點的問題~中立點就是尾陀机在尾管的位置~這個大家在移動尾陀机的時候會看到尾槳攻角的變化~可以跟據這個變化推測該移前还是移后~:loveliness:

楼主:
1秒转一圈,那倒没有那么快咯,我开始也以为是陀螺仪反了,就拨了一下,还是一样的,
关于中立点,我试过很多次了,不管我怎么调,还是一样,有时候就是在地上的时候转的厉害,刚要离地的时候好一点,升空了又开始了
或者就是直接地上就开始转,根本就升不了空
1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拨了一下,还是一样的

这样不对吧。陀螺仪反一下向,效果是很明显的。

楼主:
效果很明显,就是飞机往相反的方向继续自旋,而且中立点自己改变了,我重新启动飞机以后再调,但是推下油门后又变了,,,

网友:
皮带是不是装反了?

楼主:
皮带要么左转90度要么右转90度啊,还可以装反?麻烦说的详细点我不太懂,,,,
谢谢啦~

网友:
,皮带不是要么左转90度要么右转90度啊,,,,而是只能左转90度,或只能右转90度,取决于哪一架飞机,,,不一样的

网友:
换401就没有这么麻烦了!

楼主:
原料奶这样的啊,我是买的山寨货,怎么确定是往左还是往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