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车怎么升级无刷

楼主(2009-05-27):
哪位模友能帮下本人,小弟新人,刚买了个HL想升无刷,不知道该换什么样的,1:10的车.
追求速度快.

网友:
是大脚还是平跑?平跑用好赢套装35a+10t电机

网友A(2009-08-08):
我也是新人,不过对于升级无刷还是有一些新得的。
首先,540级别的有刷马达对应的无刷马达尺寸是3650型(可以上淘宝搜索)。这个型号的无刷电机大概有这么几个牌子:FSD(飞速达),最便宜,hobbywing(好盈),价格较飞速达稍贵,性能没有明显提升,FeiGao(飞高),国内产电机中算是数一数二了,比前两个都贵。具体看您怎么取舍了。
其次,电调(ESC)----电子调速器,就是所谓的“油门”,可选的牌子不多,主要是好盈和星穹,同级别的产品价格差异在100以内,看您自己考虑了,至于型号嘛,看您的电机怎么选择了,高KV值相应的最大安培数高(max amp),这个参数可以看淘宝商家提供的马达参数表。低KV值的马达安培数就小,扭矩就会大些,起步会比较凌厉,但是急速不行,毕竟每1伏特所产生的转速低(kv值低)。
最后,电机电调解决了,就剩电池了,直接使用lipo(锂离子聚合物)电池吧,比镍氢和镍镉更适合新手,相应的,请购买平衡充电器。
结束语:选择高KV值的无刷马达要配和高安培数的电调,车子会很快,但是投入成本大。低KV的无刷马达可以配低安培的电调,省钱,看您如何取舍了。最后,作为一个玩HL3851-1有些时日的同好来说,我建议您别把车子搞的太快,这车简直是“玻璃车”,轻微的剐蹭就会让您花钱更换前H版,前A臂等。但是,场地开阔的话,您可以领略到平跑的魅力,相信您会迷上它的。--以上,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人,不过对于升级无刷还是有一些新得的。
首先,540级别的有刷马达对应的无刷马达尺寸是3650型(可以上淘宝搜索)。这个型号的无刷电机大概有这么几个牌子:FSD(飞速达),最便宜,hobbywing(好盈),价格 ...

赞一个~!

网友(2010-06-13):
板凳上TX同学说的很好,进来学习了~~~

网友:
好赢 套装 电机买9t-10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