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用完后胀了,还能充电吗

楼主(2009-05-27):
电池用完后胀了,可能是充电时断了根线所致,还能充电吗?

网友:
充肯定能充的,用就没什么用了

网友:
充电断了根线只能造成你充电有1S不满
极有可能是你玩的时候过放了造成的。

网友:
充电式没有问题但是用的话就不行看 改成手电筒的电源吧~~

网友:
没有用了,看做控电行不行

网友:
为了消除隐患,两个字‘扔掉’。

网友:
这个电池一点也不好用的,我也用过,没几次就放电不怎么的暴力了

网友:
怀孕电池寿命大减,动力大减

网友:
降格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以防万一,放进防宝袋吧。

安全第一!!!!!!!!!!!

网友:
把涨了的一片取出不要,,其它的还可以用的,,我就是这样处理的,,,3S变2S,好用!!

网友:
和我的电池一样的牌子,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个牌子的电池,也是用用就大肚子,容量减小,还是加电显飞的呢.

网友:
孩子啊,这是过放了,恐怕电池不行了,换吧,飞行时别底于3.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