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的转向问题

楼主(2009-05-27):
26汽油o艇 低速时的转弯半径非常大。要怎么调水刀

网友:
调节你的舵量

网友:
要用好电池```

楼主:
是不是舵量太大,转弯半径反而大

网友:
哈哈,实际上,0艇1般都是顺时针跑的,原因是舵的安装位置影响,你可以对比v艇,人家左右皆可。

再有,你要看看你的艇的舵是否够深,安装太浅,也会影响转弯效果的。

楼主:
楼上说的很准确 ,一点就通,就是往左就转不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很准确 ,一点就通,就是往左就转不过来

网友A(2009-07-24):
舵机拉力不够,换15KG的,再加上一个舵实现双舵,意思就是一个舵只管一个转向的概念,我就是这样做的,开始感觉单舵转向有一个方向的专项半径增大不少,后来就加了一个舵,抵消一下反扭力,很好现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将压水板上调,这样船头就可以上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拉力不够,换15KG的,再加上一个舵实现双舵,意思就是一个舵只管一个转向的概念,我就是这样做的,开始感觉单舵转向有一个方向的专项半径增大不少,后来就加了一个舵,抵消一下反扭力,很好现在。(风平浪静的时 ...
8.9KG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