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创004全独立设备改无刷成功。发帖分享

楼主(2009-05-28):
首先感谢ok100,在他帮助下实践出了全独立设备无刷004的接发。接发图已画出,图5

尽管之前论坛很多模友尝试了全独立设备的无刷004,但基本都以失败告终,或者改造成功,但陀螺仪每次需要设置遥控才能自检成功等问题。目前多数改无刷都通过四合一改的。

    全独立设备改无刷,通常是四合一烧毁,或者购买空机改造,这样的实际意义比较大。(废话视乎多了。哈哈。。)

    理论支持:按照004四合一原理。分解独立设备接法。其中第三通道主电机不需要混控,第四通道尾电机需要与第三通道混控产生油门反应。这是关键。

    引入固翼机常用的Y线,接到第三通道,分出的线一条接主电机电调,一条接混控器。如此达到以上目的。

     改造设备:004空机带舵机、主无刷电机(本人用的是2030,没什么力气),无刷电调(本人用的是sjm30a,),cn12直驱4025浆。esky 20a有刷电调、v尾混控器、y线、0704b陀螺仪(其他陀螺仪也可)

    改造成功后,锁尾不存在任何问题!非常成功
   这种接法,也适合全无刷(主尾都是无刷)改造!

网友:
支持一下,但是我不敢改呵呵

网友:
可惜我不玩004,手里面有36#已经够我折腾了 ,下一步考虑450,500或者30油鸡

网友:
不改也罢了  关键性的尾巴没改

楼主:
这个接法,适合全无刷的。

网友A:
LZ 可以用  2040 么  有QQ不交流一下

网友:
^_^
顶你-----飞翔快乐
你可以----随心所欲了! 嘻嘻

网友:
陀螺仪怎么接?LZ用的还是0404控?

改的不错支持

楼主:
四通控就行了。

2040动力更足。更好。

网友:
LZ用的  电机齿 是哪种?

网友:
准备爆改 FUTABA T9Z +2,.4G   JR 锁头陀螺仪

楼主:
电机齿 看电机动力。

一般都用 kv3500左右的电机 11t齿

楼主:
都是固翼机的闲置设备。

如果有尾电机,暂时不用改,或者可以改无刷,用原来004的铜齿不太适合。建议买2.3mm的

网友:
不改尾电机锁尾 肯定不行哦 用独立陀螺仪 好些吧

网友:
Y线加V尾,好办法,先分后合,代替了以往的双感度切换,不用高级控支持,趋于完美的解决方案,赞一个,蜜月归来即见强贴,看来吾辈尚需努力啊!

楼主:
回复17楼

谢谢夸奖!估计楼上以前用别的方法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可以用  2040 么  有QQ不交流一下

我也想改主无刷,同样的问题

网友:
總是沒看到線路接駁...怎麼改成的?,能上個線路圖嗎?
尾電機沒有加散熱...會加快報銷吧...!!

网友:
能上個線路圖嗎?

网友:
该尾无刷才是关键

楼主:
接线图,清清楚楚了啊。。

cn12用在004之类的四通尾电机,绰绰有余

网友(2009-09-08):
电池怎么接啊,是接有刷电调啊还是接无刷电调啊

网友:
接线图,接线图,接线图。。。。。

网友:
对啊,实物接线图。电源是怎么接的,还不清楚。希望说得更详细点。

网友:
还有可以的话发个视频上来。有兴趣试试。

网友:
实物接线图,实物接线图,实物接线图,实物接线图....

网友:
出售一个华科尔2040,做工超好。需要的密我

网友:
接线图,陀螺仪和v尾怎么用的,是不是不用调节混控比阿

网友(2009-10-10):
楼主的0704b陀螺仪的那个单独的感度信号线是怎么接的啊

网友:
没明白LZ的接线。是不是直接接到四通道后面?

网友:
那么多问题还没搞懂,lz出来解释一下吧

网友:
混控差动信道=混控同步信道?????????
陀螺仪输出端该如何接,用普通四动发射机即可吗????

网友:
晕,机头全是线包起来了啊。有个性!!!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 !
 尾巴要换无刷——也就自己换就可以了。
——这个方案是完全通用的——!
(尾电机和尾电调,都调换成‘无刷’也可以。)
关于陀螺仪::如果你只有 4个通道,
那就是说:你只能使用“老的704”,不带感度
调节,使用704A/B 就需要5个通道的发射机才行。

--V尾原本有:2入,2出

--V尾原本有:2入,2出

网友:
顶!有机会还是要试!

网友(2009-11-14):
我按照上面的解法接好后,尾电机不会转动

网友:
請問樓主,

混控器到底是什麼樣的? 有圖看嗎?

V尾混控器, 是用在固定翼的那種? 據我了解,應不能用呢 ,它結合了一同升降, 還有左右連動...怎能..?

本人很多了解, 因為都是正在更改全無刷

网友:
我用我的dx6i 打開v-tail mix, 終於明白是如果運作了
v-tail mixer , 2入 ("T", 另一個"R") , 2出("M1", 另一個是"M2" )

原理是這樣:
y-cable 的作用就是分割出兩組相同的油門, 給主馬達和尾馬達
(當"T" 給signal "M1" 時, 這是個直接的動作, 能使馬達轉動)

gyro接駁到混控的"R"時, 它的指令會影響到 "M1" 和 "M2"
而剛好"M1"就是尾馬達, 所以它能改變尾馬達的轉速, 正正發揮其功用

但我覺得這方法有個問題, 就是混控比率不能調
特別在用無刷尾馬達的時候, 固定不變的混控值不能把機機穩定下來吧

還有, 這個方法應該一定要在"非鎖尾模式gyro" 才可用上

网友:
参照那个改双无刷的帖子,那个能调很多参数,感觉,锁尾能够达到更高的感度!准备照着它改。

网友:
今天再想到 可以不用y-cable
我自己用dx6i的,
將尾馬達電調經混控再接到第6ch (即pitch channel)
就可有5點設定馬達~變數更多, 呵呵

正在入手 v-tail mixer, 但不知道那個品牌的比較好點, 解析度比較高呢

gws 的 , 還有hobbywing 的, 那個好用?

网友:
LS的说说现在飞的情况如何?

网友:
今天測試了, 用GWS v-tail mixer...發現有問題, 不穩定

有時候尾馬達會突然停轉,再重新開動..
有時候尾馬達會突然全速轉...太可怕了...

  到底LZ 用那個品牌的v-tail mixer ?

网友:
晕哦,怎么会这样。我觉得应该不是V尾混空的问题吧?

网友:
今天終於有點時間改雙無刷

成功了 ~呵呵

只用dx6i 的revo mix
gyro 在non-headlock mode

主電調用XXD 的15A
尾電調就用上align 的25X (手上只有這個, 因align 的esc 有油門反應設定, 我設成最快反應)
尾槳用GWS 4025

感覺良好~

主馬達-esky 3100kv

主馬達-esky 3100kv

尾馬達-axion 1406N 2000kv

尾馬達-axion 1406N 2000kv

网友B:
能够上个具体点的评测么?另外你没有用V尾混空而是用的控上的程序混空还是?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够上个具体点的评测么?另外你没有用V尾混空而是用的控上的程序混空还是?分享一下……

呵呵,  沒有影片, 但能說的是, 感覺像 4#3B 雙無刷(有玩過就知道),  尾巴很穩, 真的一點都不走
比起有刷時還好很多,
我沒有用V 尾混控, 只是控上的 revo mix : up 80% ; down 70%
gyro gain : 0-50% , 我是40%
rudder D/R: 25% (是為了自轉慢一點)
全程在客廳懸停 10 mins, 尾馬達是冰凍的,主馬達只有微溫

网友:
谢谢啊!等我进个功能足够的控就改,希望到时能得到您的帮助!

网友:
还不是全无刷,尾巴还是有刷的,但是无刷电调和电机没那么快的反应速度,至少便宜的是没有那么快的,我改过,失败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这么多的线啊!!

网友:
004 效果已很滿意,所以這次換上005 cp2的主旋頭

有片段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h1JDX5aZiY

网友:
视频看不到

网友:
看了,尾巴,还是会摆啊……不知道是LS的故意大方向还是,尾巴看上去不少很饿、稳定那种,因为风大吗?

网友:
這視頻是我第一次嘗試倒飛的, 當時確實風大, 而且一反了, 尾巴就不停往左...
我要不停打右舵補償, 所以看起來很不穩

之後把revo mix 和 sub trim參數改變 , 最後終於穩定了些

网友B:
呵呵,原来这样。LS的你HK的吗?用的繁体加白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原来这样。LS的你HK的吗?用的繁体加白话……

對對, 是HK

我用了白話嗎?

看來我的書寫不太好, 只怪年少時不用功

网友:
不是,我看视频的时候听到了,我懂说的。呵呵。希望能有更多视频……另外,再请教你,亚托的电调在高油门反应下究竟比一般的电调快多少?有感觉出来那个差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對, 是HK

我用了白話嗎?

看來我的書寫不太好, 只怪年少時不用功

恭喜LZ改装成功,很好的辟谣(说双无刷不稳定)

网友:
楼主我也照你的方法改了。陀螺仪0704B。混控是好盈的。控是天地飞T9S。但锁尾效果不好。感觉尾巴还是会缓慢的漂。结果控不住又炸了一套旋翼头(我在模拟器上已经可以稳定的飞悬停了。机器状态好的时候可以飞满一块电池不摔)

网友(2012-03-14):
V尾混控到底怎么样啊?听说延时很严重!?

网友: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花这么大代价来改双无刷!我的无刷小丘4合一烧了以后,直接买了Esky的cp3的3合一加上六通接收器,用大lama的控,尾电机组也全用cp3的尾组件,爽飞了100电以上,尾电机还是钢钢的!锁尾也很不错!还套个西装玩像真!
http://www.tudou.com/v/OIH6hA9aVUo/&rpid=95730860&resourceId=95730860_04_05_99==.html

网友D:
飞起来后,貌似双尾桨——假的也被风吹着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起来后,貌似双尾桨——假的也被风吹着转……

网友:
首创??5年前就改得玩到厭了..

從 370 ,改cn12 到木槳, 加固, 上3s 打空番冷光夜航什麼什麼的

就差倒飛都玩齊了

就原裝3合1 已調得很穩.

网友(2012-07-27):
引用 网友E:

我改了皮带尾巴,也算首创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的技术贴,借鉴了。但是楼主的布线实在是》》》》》我看图上主电机的电源线居然那么长吗?截短点吧,影响美观不说,浪费电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貌似BEE2改装独立陀螺仪更好改,机身固定尾管的地方专门预留了个小平台。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