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和请教电池问题

楼主(2009-05-28):
我从深圳买了套无线摄像,摄像头带电池, 2.5寸LCD显示能录像,摄像头2cmx2cm刚好能放进tiger 1的炮塔里,先放另在车顶试试效果,
我的TIGER 1 把电池盒铲平了可放2块7.2 2000MA的电池,请问并联后400OMA会烧板吗?如何用原有充电进行充电?(不取出电池,内接充电插头)?

网友:
哈哈,并联肯定是行的,容量加到400OmA了,但是有个技术问题大家都忽视了,就是在各个电池的正极要各加一个IN4007的二极管,再并联,负极则直接并联,想对电池充电只要再电池正极处再加两个二极管.不然的话电池会互相放电,得不到理想效果的.

网友A:
你会不明,早已为你准备了电路图:

楼主:
电池二极管

谢谢老大,请教
各个电池的正极要各加一个IN4007的二极管,再并联,负极则直接并联,想对电池充电只要再电池正极处再加两个二极管(请问也是IN4007的二极管吗?,充电用原来的充电器还是要另选, 另选的话电压,电流要多大,充电用原来的要多长时间?)

谢谢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会不明,早已为你准备了电路图:

如果两组电池始终并联在一起用 没有必要加二极管 直接并联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组电池始终并联在一起用 没有必要加二极管 直接并联就行了

哈哈,这样会相互放电的,因为两个电池的质量和容量不会一样的,它们之间产生了个电位差,长期的并联使两个电池产生了充放电,电量流失.另外是全部是用IN4007就可以的.

网友:
分析得好 就是充电时不要经过二极管就更好了

楼主:
充电

请教充电用原来的充电器还是要另选, 另选的话电压,电流要多大,充电用原来的要多长时间??

网友:
400OmA不会烧,再大的容量也不会烧,电压升高才会对用电器直接伤害.充电可以用原来的充电器,只是充电时间长一倍就行了.

网友:
牛啊!!开爽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