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楼主(2009-05-28):
PHOTO

网友:
楼主的M26是恒龙的吧?楼主打算拍第一人称视角?旁边的sherman是多少比例的?遥控的?哪个牌子的?

网友:
老弟真有米,给恒龙加摄影机. 酷啊

网友:
跟我的一模一样, 美国的雪豹。

楼主:
sherman

sherman是恒龙, 1:30比例遥控的, 炮塔左右转,炮管上下动, 有机枪声音

网友:
加了个小M4在旁边,M26顿时威武了许多

网友:
再问楼主,这个小sherman的做工如何啊?这是你全部的遥控坦克家当吗?

网友:
想学上次那个悍马兄搞追踪吗,哈哈

网友:
那个摄像头发射功率不大吧。效果不会很好。

楼主:
sherman 摄像头

小sherman的做工还可以,25元加币,网上order的,
摄像头接收距离100米,图像质量一般,喜欢它能录avi,出外时锂电池能用长点时间,也是网上找的

网友:
lz这个摄像头应该是内置锂电的吧  不知是单节还是两节电池?
如果充电器标称是5V  那就是单节电池
其实可以考虑从坦克动力电池组取电的  更方便

网友:
把那个摄像头弄炮塔里面!镜头改车长观测用的那种反光镜反射到车里,这样真一点。

楼主:
从坦克动力电池组取电

摄像头内置锂电的
充电器标称是5V  单节电池
请教如何从坦克动力电池组取电的, 7.2 to 5V?电流有影响吗?

网友:
15楼的建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内置锂电的
充电器标称是5V  单节电池
请教如何从坦克动力电池组取电的, 7.2 to 5V?电流有影响吗?

可以从动力电池组取电  但是摄像头不能直接用7.2V(实际充满后近8..8V)  要转换为稳压的5V  办法有几种
1.用个DC-DC电源转换模块  10元以内
2.如果改用自己的控  可以从电调的插头上得到稳压的5V  即BEC
3.用个外置BEC  20-40元

另回答lZ的疑问
电池组可以并联使用  充电也不需要加二极管等任何附加电路  但是必须注意几点
1.必须是同品牌同型号同容量的电池组  最好新旧程度都一致 而且以后尽量不要拆分使用  即保持平衡充放电
2.并联前用智能充充满  起码等1小时后  检测一下两组电池电压相等再并联
3.并联后相当于电池组的内阻减小  放电能力增强  好处很多  但是恒龙的原装驱动电路貌似比较容易烧坏  说明他的FET管可能不够大  加强了电池组以后电机过载时烧坏的可能性会更大  使用需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想说用潜望镜吧
这个坦克的炮塔太小  他的摄像头用的是较长的那种  估计炮塔里放不下
而且这种CMOS的摄像头感光能力较差  通过潜望镜两次反射后光线强度很可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