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设备价格

楼主(2009-05-28):
如题,最便宜的要多少米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摄像头的像素最好高一点  要不然图像特别难受   要便宜的话  看看taobao上面的休斯300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的像素最好高一点  要不然图像特别难受   要便宜的话  看看taobao上面的休斯300卖的

请问CCD  480线 我想应该可以吧..

楼主:
文哥!我系啊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