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ESKY 016的控玩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09-05-28):
0406A的控   现在只能用键盘玩模拟器,是要是还要设置下控 接上016的控模拟器显示已连接了,就是控制不了飞机

网友:
是玩不了的,好像还没有模拟器支持CCPM系统的.

网友:
把电池盒里边的红色跳线开关,标有1和2的,改成现在相反的状态就可以了。

稍后我会上个帖。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 ... 621&ptid=301246
这个帖里有说怎么改,你看看对你有帮助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3886621&ptid=301246
这个帖里有说怎么改,你看看对你有帮助不。

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