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 200 v2 尾巴調試分享~

楼主(2009-05-28):
EP 200 V2各方面都非常精良,但尾巴的問題總是時好時坏~小弟為解決尾巴的問翻了全部有關V2尾巴的貼~得到小小總結及個人的新見解~和各位分享~
EP 200 的尾巴問主要有抖尾和抽尾~
部件篇:

抖尾即頻率比較均勻的抖動~
抖尾的問題隨了感度外主要跟尾陀有關~小弟以前有一尾陀把感度調到從80調到20怎至10抖尾問題依然沒法解決~原因是尾陀机的轉動時不夠細膩順滑,在打尾陀的時帶有遲滯感,沒有很暢順~這樣會造成解決不了的抖動~再換齿或換一下陀机,因為小机對尾陀的細膩度要求較高~

抽尾即間歇性的抽動~這個是最普遍發生的~原因多是轉動時受到阻礙,要檢查的地方較多~
皮帶和主齿輪~

皮帶多次飛行后會露出纤維~這些纤維絲或多或少會對轉動時產生阻礙力~而導致抽尾~
而原因較多是受到主皮帶輪和大齿之間的摩擦引起~可以通过去掉毛头和加大間隙減小皮帶的毛头改善抽尾~

可以通過把主齿軸成压出一點~如下圖~

這個方法也可以改善主齿和主皮帶輪之間的压力~使得更順滑~压后會出現如下圖的間隙~

雖然有間隙但在數天的試飛當中沒有發現皮帶向下移的情況~

尾推不順~
尾推不順有主要和尾推的軸成入了灰塵,雙推螺絲过緊和尾軸彎曲等~
早陣子就是發現尾推很不順~又不是尾軸彎又不是螺絲过緊~原來問題就出現在尾推的軸成上~淸理一下上點油就好了~

尾陀、尾推干的角度和头球~
這個問題比較難發現,也最可能是尾抽問題總解決不了的原因~
尾推干的某一個角度對尾推的阻力很大~可以看到下圖的比較~

左面的很輕易就可以推到貼向金屬~但右圖到尾推干和推臀大於九十度時阻力就會產生~大家可以試試~
因此要注意尾陀机的放置角度~最大可能使得推干保持九十度左右~就可以解決抽尾的問題~
而另外就是头球問題~
尾推干在两個头球~两個头球之間若果不是九十度也會造成阻力~這個很容易忽略~
而头球和头球扣也要保持九十度~

大家不仿試試把头球和头球扣弄得不成九十度~在推尾巴的時間在某位置阻力是很大的~
也就是說ep 200 的尾推干和头球扣一不注意會產生阻力而引成間歇抽尾~因為阻力只在某個角度才出現~
只要協調一下這部分的角度問題大部分的不明抽尾都可以得到解決~
再簡單點說要協調的部分就是尾陀机的的位置找一個較大的角和尾推臂成九十度,尾推干的头球再分別和头球扣成九十度~

這樣再不會有人說ep 200 v2的尾巴不行了~~

電子篇:
如果以上的調試試过后尾巴依然出現間歇性抖動~那很大可能是電子或干擾上的問題了~

定速問題:
如果用原厂18A電調的話~出厂設定為飛机模式,我們要設做无定速模式~小弟試过用有定速模式的確會對尾巴造成影響~
設定方法是最高油門啟動,响完數声后打到最低油門,會依次出現1-1、1-2、2-1、 2-2、 2-3 、2-4,到2-4的時候再次打到最高油門就可以了~

陀螺仪干擾:
由於EP 200 的机身小,所以會很容易對陀螺仪造成干擾,无論陀螺仪放里或放外應盡量遠離電机、電調和接收机~
小弟就遇上过總解決不了間隔抖尾~原因就是陀螺仪太近接收机~分開一點就好了~

如果放外面还要注意不要讓電池碰到陀螺仪,可以推高一點電池板后上緊些就可以了~

傳感線干擾:
像401的傳感線十分長,在扎好后放置時要和接收机隔開一點距離~如果隔不了~可以放上錫箔紙隔一下~會減小抖尾和漂尾的可能~

這樣和尾巴有關的問題大致要注意的就是以上所提及的~
希望大家能擁有像棍一樣的尾巴~
分享完畢!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好羡慕拥有这个机的!!!好精致!!

网友:
赞同LZ的整改方案,皮带发毛对尾巴的影响极大,尾球头我另外改为金属球头了,行程短点就可以改善尾推杆的死角。

网友:
好总结,好文章
如果这个论坛里多一点这样的贴那就是一个好论坛了

网友:
200这种小飞机就是尾巴要仔细调整,调整好了很好飞.感谢楼主分享心得

网友:
尾巴的问题基本上都说完了

网友:
我想皮带的纤维可以用火轻轻撩去

网友:
观察得仔细

网友:
总结写得不错!!!支持下!!!等我的V2修好也要看看!!!

网友:
泰世厂家是否找个好皮带供应商!!我已经换了4条皮带了。抽尾后,换了皮带就好多了,看来皮带多尾巴问题很起作用,以前老怪塑料尾推问题,目前看来绝对是综合性问题,EP200要调好真的不容易呀!!!我现在2架EP200出勤率越来越低了。

网友:
既然上将说皮带问题多,那轴传的用户出来说说效果怎么样啊

楼主:
報告上將~~
小弟的V2天天飛~皮的纤維自從把主齿和主皮帶齿分開一點后沒有出現跑纤維的現象~
懷疑上將的V2存在某些地方相摩擦~

网友(2009-09-23):
好贴!

回去我也按楼主说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