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平衡冲有问题,请指点一下厂家联系电话和地址是什么

楼主(2009-05-28):
3E平衡冲有问题,请指点一下厂家联系电话和地址是什么

楼主:
开机不插电池,第一个通道的灯已经亮红灯,正常应该是灭的。而且这个通道不能充电,其它通道都充满的,这个通道毫无变化。请问是否必须要送修啊?

网友A:
毫无疑问,就是返厂,呵呵

网友B:
如果不需要充5s电池,那么可以空下这个1号,比如用3s的电池,就用6针口的5s充电插头重新做个3s的插座。我的没坏也是这么用的,因为总用那几个电路充电我怕劳损,就换了另外闲置的通道来充电。
这个3e是真正的5路独立充电电路,哪一路都可以单独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