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乱飞的问题

楼主(2009-05-28):
亚拓450的jj,快离开地面的时候是向左后方漂移,调整前后的微调,离地后又向左前方漂移,怎么回事啊,还有一个问题,起飞前要向右打一点副翼,可是起来后就向右跑,摇杆回中后还是向右跑,要向左打副翼,可是向左打了以后,又向左跑,打来打去,jj跟喝多了似的,怎么回事啊,向右打摇杆后,jiji向右,可是摇杆回中了,jiji应该就不动了啊,对吗,请教一下

网友A:
新手中的小菜,签定完毕

网友B:
先多看一些理论文章吧

网友C:
要让机机几乎不动的悬停,需要不断的打舵来校正飞机的失衡状态。一开始可能不适应,练多了就会好的,两个手打舵是一点都不能闲的。

网友D:
你以为悬停就是手不动呀? 手是在不停的调整飞机姿态那!

网友E:
"jj跟喝多了似的"~這樣就對了~多練一下就不醉了~

网友F:
建议LZ多练习模拟器

网友G:
勤修舵,舵量要小。

网友H:
坛子里有位大侠说过一句相当形象的名言,专门给新手理解什么叫悬停的——
手动机不动,手不动机动。
要想机机稳稳的悬停不动,你的手是不能闲着的。
“向右打摇杆后,jiji向右,可是摇杆回中了,jiji应该就不动了啊,对吗,请教一下”——
不对,摇杆回中后,机机会继续向右,直到你微打左舵并回中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