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能 改成皮带传动么???

楼主(2009-05-28):
450PRO能 改成皮带传动么???450PRO能 改成皮带传动么???

网友A:
晕了,换皮带你还买PRO做什么,浪费

网友A:
好像不太好改,你要改的话还不如看看能不能把主翼组换到V2或SE上

网友B:
为什么要改?

网友C:
要买皮带的,干脆买YT500好了。

网友D:
你这样直接不要买pro好了~

网友E:
要改就没有必要买pro,还有其他很多选择

网友F:
为什么要改呢???轴传不好吗????

网友G:
在买个450SE装上PRO头罩

网友H:
买套V3的旋翼头装在GF就是了

网友I:
再买个皮带传动的不是更好

网友J:
既然买了4轮, 就不要再折腾改成3轮啦...........

网友K:
轴传炸鸡成本实际上升了多少呀?

网友L:
原帖由
wlknife
于 2009-5-28 17:43 发表
为什么要改?
是啊!为何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M: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新手,二还是新手。

网友N:
新手都三级士官了,看来你灌了很多水哦
新手就进个山寨450练手,pro就先留着,等山寨能航线了,pro来悬停;山寨能倒飞航线了,pro来正飞航线。

网友O:
16楼正解啊,,,跟我想的一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