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油直起飞困难,然后往旁边倒,是什么原因啊 ...
请高手指教,油直起飞困难,然后往旁边倒,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9-05-28):
我的油直油门一圈半,起飞整个机身狂抖,看脚架,有点(ˇˍˇ) 想~提脚的意思,然后我就拉油门,整个飞机就往旁边倒下去了,是什么原因啊,请大大们指教指教。

网友A:
LZ应该说下自己的飞机配置 调试情况 哪个地区的模友 请教当地模型店 或模友

楼主:
哎,我这地区就我一个人玩模型的,自己调试的,主轴没有松动,舵机都辉胜9G的,陀螺仪是两百多元的不知道什么牌子,电子设备都工作正常,就是起飞了,飞机往一边倒了下去,次次起飞都这样,是不是住旋翼不平衡啊,好像是左脚先离地的,右脚后离地,然后倒了。

网友B:
舵机都辉胜9G的????????
你確定你是油直??? 9克舵機這麼小一顆...裝450級的機子你能裝在油直上??
莫非樓主是飛15級的小油直???
另外...起飛往一邊飄是因為直昇機固有慣性正常是往左飄..機子要馬上離地後手指先修正姿態一下
不然你永遠沒法克服起飛.....除非你裝練習架..我建議.你先把模擬器練熟了再玩吧
還有...機子的十字盤水平沒調整好也會這樣...不過應該是不習慣直昇機離地的效應居多
除非你十字盤偏一邊
建議樓主先多爬爬文章吧
飛直升機不是那麼簡單的....

楼主:
受教了,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还要每次打火,打火之后才能拿起来飞,真的好难,因为前几次小摔了几次,之后就起飞困难了,自己又不懂,我看自己还是退下来,先从电直入手了。

网友C:
 搞什么电呀。那你油的怎么办?当二手卖,能值几个钱?放着老不用的话发动机会生锈的,就糟蹋了。油机再怎么样也就是个机机。lz好好学习吧,不要瞎折腾。实话说,没有电直基础,直接上油直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但也不是完全无可能搞不定油直,既然已经上油直再后悔的意义不大了,继续前进吧,lz加油。

网友D:
慢慢来吧!还要稳一点,抗风性强,电的还灵活!
慢慢来吧!油机还要稳一点,抗风性强,电的还灵活!我的电的在家飞的好好的,一到外边就飘,再加上电池,电调,电机总出问题,更烦!小机子是摔机费用少一点!
现在你的状况是应该学会调机,绝大部分都是一个人飞,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E:
直接上油的也不奇怪,我见过练好模拟器直接上手神龙260的

网友F:
没有必要 配置很是问题 然后油直比电直好飞好练
 加油

网友G(2009-08-02):
有可能是地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