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投票,看看大家喜欢什么传动方式

楼主(2009-05-28):
随便做个调查,主要是想知道大家对哪种传动方式更感兴趣 ,个人认为YT系列的传动方式也不一定是最好的,还是有很多不错的方案的,如果还有什么别的方式也可以说下我添加上去
各种传动方式的图例会在沙发放出

单选投票, 共有 38 人参与投票
23.68% (9)
44.74% (17)
23.68% (9)
7.89% (3)

楼主:
图来了

图都是网上找的或是坛子里有过的,大家表介意
1.  大小齿盘+反转齿+皮带(例亚托 SE GF V2)

2.  大小齿盘+反转齿+轴传(例亚托pro)

3.  大齿盘+皮带齿(例gaui ep200)

还有TG450和Beam E4

4.  整机一条皮带(例MS Heli)

网友:
就效率来说YT 450PRO的最好,就耐摔来说HELI的一根皮带最好。基本上效率和耐摔是不能兼顾的,450SE应该是最中庸的。

网友:
每一种类型都有什么特点

楼主:
相对而言,齿轮传动效率要高点,但是噪音大,易磨损和扫齿,皮带传动噪音小,炸机不易扫齿,但效率会低点点
但总的来说差别不大,个人认为,如果是新手,皮带传动是不错的选择,噪音小,炸机不易坏,更换成本也低,对于新手来说效率还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炸机成本,而对于高手,就是轴传更好,高手追求的是飞行性能,成本、噪音等因素就不重要了

网友:
轴传好,关键要便宜

网友:
最喜欢MSHeli,轻巧,安静,看过视频就知道,亚托是无法比的。

楼主:
继续投票

网友:
总之传动方式越简洁效率越高!
尽管YTpro用的是轴传动,但是从马达到尾桨却要经过4级齿轮,效率不会高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