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东西多增加点通道,或着代替遥控设备如何?

楼主(2009-05-28):
小学时用纸浆脱模做过简单的电跑船,遥控是外行,
最近一直在找"全世界价格最低的"遥控设备,偶然搜到
用这个东西多增加点通道,或着代替遥控设备如何?
特别是要求不太高的慢速船模或飞艇

附送3000米大功率/4键大按钮远距离遥控器1只
技术参数:
四路遥控开关T50 采用数码遥控的方式,通过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控制电路中的通断来控制四个独立的电路。无线遥控采用编码的方式,避免相互之间的干扰,能够非常容易的对电路进行控制。
工作电压: AC85-265V(开关电源)
工作频率: 315MHz
遥控距离: 3000米(空地无干扰)
负载能力: 4000W
负载类型: 任何负载
遥控方式:     常开/常闭
胶 壳: 有

主板和遥控器编码的脚位需要一一对应即可,状态分别为:高电平,低电平,
悬空。
具体位置见PCB

天线,拉直即可
特别注明:
在采购时要注明,L4 M4 T4
T50-L4,按A键 A接通并锁定一直接通,再按B键断开A,B接通并锁定一直接通,---C----D键 D接通,四路互锁,只能有一路接通,通常用在4路互锁电路,如:电风扇档位开关.等电路
T50-M4,按紧A键A接通,手松开断开,A B C D不能独立工作.M4适用范围,电动门锁,与单片机对接.等只需要一个高电平的电路.
T50-T4,T4 按一次A键是接通,再按一次A键是断开,A B C D四路可独立通断.

产品规格: 105*66*26mm

还有12键的

空旷地2000米遥控距离,12键遥控器可配合本公司遥控开关使用
产品说明:
    本款遥控器为我公司遥控器系列中性能优秀的一款,电磁转换效率高、发射功率大、功耗低,稳频,6﹒5G超高频三?编码芯片品种繁多,满足各个方面、层次的应用。
适用范围:
1、汽车、摩托车防盗器;
2、家庭防盗报警器;
3、各种遥控控制,电动窗帘,卷帘门,停车场道阐控制;

技术指标:
工作电压
工作电流
≤50mA
振荡方式
SAW谐振
调制方式
ASK
工作频率
315MHz, 433.92MHz,
特殊频率可定制
频率偏差
±150kHz(max)
编码格式
PT2262(割码)、FP527(免割码),HCS301(滚码)等
发射功率
30mW
性能特征:
1.12个按键;
2.高稳定性,采用SMT进口贴片元件,声表面谐振器稳频(SAW),6﹒5G超高频三极管;
3.有多种编码芯片、多种外壳颜色可供选择;
4.型号后带K字样为滚动码遥控器。

楼主:
感觉初学的"嘎嘎们"都用这个,
专业遥控设备厂家可能要关门了

楼主:
4键的110一套

网友:
楼主典型航模盲!!
这个根本不能用!
这玩意只有开关功能,没有模拟通道!单纯用来收放起落架倒是可以。
换句话说,你装到航模上,只有“全油门”“停止”“左满舵”“右满舵”“回中”
这还叫航模吗?
完完全全就是三岁以下小孩的玩具……

网友:
玩具与航模的根本区别就是模拟控制与开关控制。

楼主:
----- 俺的原意是:
用这个东西多增加点通道,或着代替遥控设备如何?
特别是要求不太高的慢速船模或飞艇

----- 嘿嘿,俺真想用这东西做个小函道船跑跑
----- 碎银110两   VS  3000米的距离,性价比太诱人了

楼主:
---- 引用:楼主典型航模盲
---- 真说对了,俺只玩过5米内的遥控车玩具
---- 所以没有思想束缚
---- 正如俺上中医学院时,拒绝学习一切西医课程一样

---- 引用:这玩意只有开关功能,没有模拟通道!
---- 俺也感觉您绝对不会化简"卡诺图"

---- 对不对?

网友:
这个的高频放大电路如果可以替代控里面的高频电路那可是相当牛B哦

网友:
就解解闷吧

网友(2009-06-30):
100元可以买个振华pcm四通控,如果不玩飞机,要大的接收,这个控可以改成8通的,超值。

你发的那个遥控器,不灵,玩模型100m就够了,3000根本看不见。

网友:
AC也?你要拉电线?

网友:
频率不可调,没得换晶体,同频干扰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用于对调速不太敏感的船模上可以,不过距离也不会达到2000米的,因为有电机干扰后的接收距离会大大的降低的。
这个遥控离模型级遥控的概念还很远。

网友:
 楼主快动手吧

网友:
距离,负载能力各去掉一个0.

网友:
读中医的别在技术行业了瞎掰了。该骗谁骗谁去

网友:
这是工业用的遥控器!

非常不适合也不许用来做航模的遥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