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16的前辈帮帮忙

楼主(2009-05-28):
016机子 ESKY原厂无刷电调、马达 原装控
原装控改完左手油门后 为什么马达没反应了 电调也没有滴滴滴3声响 但换回右手油门又好了!
请016的前辈帮帮忙 小弟谢了!

网友A:
路过,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B:
是不是换手时把油门的方向搞错了?

网友C:
原帖由
夜影
于 2009-5-29 23:13 发表
是不是换手时把油门的方向搞错了?
应该是的,最低位置为最大油门导致的。

网友D:
不晓得
但提醒你注意改控后的微调是不是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