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能是插头松动,接触电阻太大造成温度过高融化绝缘。你先确定下是不是这个原因再说。

网友:
没插紧导致接触不良,接触不良导致温度过高

网友:
香蕉头套质量太差,不耐高温!

网友:
改t插試試~

网友:
天气太热,机机不装空调造成的!~

网友A:
感觉接触不良引起的,用T插试试,还有LZ你的照片好像跑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接触不良引起的,用T插试试,还有LZ你的照片好像跑焦了.

看不出来啊?

网友:
照片看不清楚,如果是质量不好的插头&座将导致接触不良,从而造成接触电阻大增,这样在大电流通过时将会造成这里的局部发热过大,你的照片好像已如此软化是轻伤害,重则会导致火灾!所以应当选用质量好的花篮插或T插才行。

网友:
感觉是质量的问题

网友:
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