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大家一个油车启动后轮子就开始快速转,遥控器也停 ...
再请教大家一个油车启动后轮子就开始快速转,遥控器也停不了车

楼主(2009-05-28):
再请教大家一个油车启动后轮子就开始快速转,
遥控器
也停不了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常的应该是把遥控接收开了,再发动油车,油车应该是
发动机
转,轮子不转,但是怎么会这样啊,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啊,

网友A:
怠速太高了,把怠速调低些轮子就不转了

网友B:
怠速太高或者离合器太松

网友C:
birel r31-se京商卡丁車怠高速很差
不知有何方法?

网友B:
原帖由
kingdom
于 2009-5-31 11:59 发表
不知有何方法?
发动机磨合过吗?就算是完成的RTR套装只要发动机是新的都要把发动机拆下来作磨合运行,磨合的时候做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