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我的船起滑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28):
我的船是65cm自制木壳mono,没有阶梯的,电机是飞高3674kv2000多点,A123电调,电池A123 4S,桨是438的,输出轴的长度6CM,有压水板和水刀

问题是船从静止开始用全油门得慢慢的跑一小会(速度很慢,大约跑个四五米),才会起滑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要怎样解决?
莫非,放船的时候有诀窍,比如往前推一下,或者想大虾们那样往前一扔?

网友:
新手回覆............請上圖吧!

网友A:
是这样的啦

这种船型阻力大,起滑需要一定的速度,如果想起滑快得加大动力。

网友B:
我看,估计是工作电压有点低,电机转速不够。

楼主:
请问怎样加大动力?

引用 网友A:
这种船型阻力大,起滑需要一定的速度,如果想起滑快得加大动力。

感觉电机已经不小了,现在跑一组4S A123下来,电池和线都很热,电机电调有水冷降温摸起来还有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估计是工作电压有点低,电机转速不够。

是不是桨大了?

网友:
加电压没得说的

网友C:
估计是起滑的阻力峰比较大
把重心前移试试

起滑时船尾下沉,半浸桨工作在全浸状态,所需扭矩会增大2倍多,电机扭矩不足推力就上不去,加电压或者换个小些的桨

网友:
6S没得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起滑的阻力峰比较大
把重心前移试试

起滑时船尾下沉,半浸桨工作在全浸状态,所需扭矩会增大2倍多,电机扭矩不足推力就上不去,加电压或者换个小些的桨

没错,船的姿态就是起滑之前的一段时间船尾下沉、船头翘起
还有就是现在用438和435的桨跑,电池都会恨烫,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排除电池性能问题,内阻大了

网友:
"起滑时船尾下沉,半浸桨工作在全浸状态,所需扭矩会增大2倍多" .....是怎樣得出的結論?........

网友:
3660、KV1660的电机,42的浆,125A电调,我4S一直试到6S,电机电调电池都不烫,估计是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电池性能问题,内阻大了

电池4S A123是在老知青那里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B3674电老虎,耗电量和电流都很大,老支青的A123电池是给电直用的,是点焊的吧,不适合船用,过不了大电流,电池热就是因为电机需要电流大,但电池的连接片不够电流过导致电池自身发热,要直接用粗电线锡焊接才可。电流起不来,当然会影响电机的输出功率(特别是起滑阶段的瞬间电流可达到百A以上),起滑慢在所难免
另外起滑慢的原因,还有可能是船体重,或者浆小,转速不够,重心不对,在排除电池问题后,如果起滑电机不热可考虑换大浆,如535,536.。。。,如果不换浆就要加高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