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请教,有刷775电机配什么电调和电源

楼主(2009-05-28):
小弟弄了个775的
电机
,打算装在自己1米长的艇上,就是希望跑的快,请大侠们帮忙看看,我应该用多大的电调,用什么
电池
,我想暴力一点,时间长一点。

网友A:
775功率密度不高,要暴力比较难吧
同体积,同重量,有刷的功率要比无刷小很多
我的像真船是用775+320A车用双向电调+12V6ah的铅酸

网友B:
要想跑快还得上无刷,775电机虽个大,但能承受的电流也就20A左右,电压不过10多伏,在高很快就挂了 ,用有刷的不要期望太高

楼主:
无刷的投入太大啊,有没有便宜点的配置啊,水能推荐个?现在手头紧啊,孩子要生了,没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