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師貼 槳重心

楼主(2009-05-29):
如題,如何正確,有效做槳重心,具體來說是怎樣做?
之前看過一些貼子,看不太不太明白....
thank you

网友A:
找颗细长的螺丝,长度4cm左右就可以,穿过两个大桨的安装孔,两边用两个螺帽夹紧,不要让桨叶转动。或者用别的什么类似的东西固定也可以。把两个桨分开成“一”字形,然后把螺丝的两头架在两个同样高的平面上,找两个烟盒架起来就可以,保证能自由转动,这时候如果两个桨的重量不一样,重的一边就会下垂,往轻的那片桨上贴胶带,建议用比较重的金属胶带,一直贴到两只桨架上的时候能保持水平,重量调节完成。这一步里胶带先别粘牢,轻轻粘一下别掉下来就可以,下一步调节单片桨叶的重心时还要移动它。
调节单个桨叶的重心,用一根细线做个套套,套到刚才没贴胶带的那片桨上大概中间的位置,提起来,如果绳套没有套在桨叶的重心位置,那么肯定一头轻一头重,重的那边会往下垂,左右移动绳套的位置,直到两头一样重,这个位置就是桨叶的重心位置,用记号笔做上记号。以这个桨为标准,在另外一片桨叶上,同样的位置做个记号,把绳套套上,看这片桨叶的重心是否在这个位置,也就是两片桨叶的重心位置是否相同,如果重心偏了,那么移动刚才贴的胶带调整重心位置,直到调整到重心在你做标记的地方。OK,大功告成。

网友B:
买一个大桨平衡座,价格在50-60元,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颗细长的螺丝,长度4cm左右就可以,穿过两个大桨的安装孔,两边用两个螺帽夹紧,不要让桨叶转动。或者用别的什么类似的东西固定也可以。把两个桨分开成“一”字形,然后把螺丝的两头架在两个同样高的平面上,找两个 ...

學習了謝前輩,節日爽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大桨平衡座,价格在50-60元,很好用。

我看到一個150的,有平衡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