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排气管的暴裂

楼主(2009-05-29):
我的小松船,每次跑,每次排气管都会爆裂,裂开的地方都是粗细结合的地方,是为什么。请高手指教啊

我使用的就是这个排气管

我使用的就是这个排气管

网友:
銀焊侍候!

楼主:
问题不是焊接的地方裂,总是在焊接的边上又裂,再焊好,别的地方又裂,

网友:
看圖加速管一點緩衝都沒有...沒斷才奇怪....在排器口灣曲後的直線部份切斷,利用這部份裝個可吸振的聯接就會改善....

网友:
JJKUO说的对,要加软连接做缓冲,不然怎么着都要裂~~~

网友:
摟主你能否用這樣試看看.我改這樣就沒再裂開了

网友:
汽油机发动后的产生共震所至,朋友和我以前也用过这种管子还将管子加根补强,最后管子没事可另我付出一个汽缸体,在排气接口处爆裂

网友:
买分体的,朋友的忠告。

网友:
補充一下..加速管在使用中內部溫度在正常是約450~550度...在這溫度金屬會變脆弱...分段緩衝是最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