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决定改无刷-请教

楼主(2009-05-29):
各位学长请教如何改,买什么
电机
,电调,价格本人新新手最好上图,本新手深圳的想交学长朋友QQ896000145

网友A:
我初步打算换新西达的2218 6无刷 80-90元
40A或50A的新西达电调 淘宝我找最底价/我暂时这样打算的.

网友B:
電調好盈或新西达30-40都可以~
電机新西达,天蠍或ESKY 的0005也可以~

网友C:
新手2208-KV3200省电
高级航线就2212-KV3500动力够
太大的电机会干扰到前面舵机的动作,除非你改装舵机座
我以前的电机测试过2208-2217,最合适的就是上面两个

楼主:
请问改了原装10C电池要换吗?

网友D:
原装电池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