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机如何?

楼主(2009-05-29):
如:噪音大不大?发热情况?

网友:
换了轴承声音会好些,发热量得看负荷了

网友A:
按3A的试验数据,无散热条件带载夏天不能超一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3A的试验数据,无散热条件带载夏天不能超一小时。

用铝做电机座散热不错

网友:
ms是通卡卖的那种吧 我用过 还可以动静挺小的

网友:
我在用,加轴上加个风叶,连续工作几小时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