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日本手改美国手,,,,硬件改完.软件要这么改````

楼主(2009-05-29):
硬件改好了``就是软件设置还要美国记忆模型都设置吗???是否可以一次性把30个模型记忆都设置成美国手/?

网友A:
工程模式->stick mod->Mode 2
改好以后所有模型都是美国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模式->stick mod->Mode 2
改好以后所有模型都是美国手。

楼主的问题我也想知道,二楼的这种做法只能一个个地改吧

网友A:
手法是针对控的,不是针对模型的。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法是针对控的,不是针对模型的。
试一下就知道了。

我试过啦,真的是只改了模型而已,我的是9X

楼主:
只针对记忆模型而已``要一个一个设置``郁闷的很``

网友:
如何能一次把30个都改了?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改造DSX9(JR9X也一样)油门为短行程。

网友:
需要每个模型都设置的

网友:
软件没有能直接全部改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