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的调教问题

楼主(2009-05-29):
各位大侠,我把油门开到30%,大桨叶转起来了,jj原地不动,只是大桨转器来,能看到是个平面,我推左手摇杆,明显看到,大桨平面明显的是右上角向下,我觉得让jj向前大桨平面应该就是向下吧,不应该是右上角向下吧,如果是右上角向下jj就向右前方飞了吧,困惑,

网友:
斜盘设置不对吧?

楼主:
是笔直向下,还是应该右前方向下啊

网友:
些盘舵机

网友:
CCPM混控模式,可依次将舵机升降-副翼-螺距反向设置,推油门是三个舵机臂同时向上运动的,这时可以看到只有螺距是变化的,俯仰杆向上推是前面两个舵机同时向下,后面升降的那个向上运动,副翼是左右两个舵机反向运动的。

网友:
斜盘模式没调对哟

网友A:
顺便问一下450尾浆和主浆运动方向是相反的吗?同向旋转只要螺距是反向的是否不影响飞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450尾浆和主浆运动方向是相反的吗?同向旋转只要螺距是反向的是否不影响飞行。

主浆顺时钟,尾桨逆时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浆顺时钟,尾桨逆时针!

LS     要在飞机的右侧看尾桨,是逆时针转哟!不说明白新人会雾水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