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0406a没有拨动开关怎么玩模拟器

楼主(2009-05-29):
我的0406a
电池
仓里找不到大家所说的波动开关, 该怎么玩
模拟器
啊? 能玩什么模拟器? 或者怎么改装才能玩呢?

网友A:
能玩,接上加密狗就直接玩呗,我拿0404玩。

楼主:
我下了g3.5和fsm, 但是控制似乎一直有问题, 总是通道之间联动
我只有一个esky自带的那个连接线, 不知道是不是加密狗, 或者我需要买什么样的加密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