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浆反方向转怎么办?

楼主(2009-05-29):
电机接线真常!电机线红对红,黑对黑!大浆转不起来.电机和大齿能装!
电机线红对黑接的话可以转.就是是反方向转的!
请问是不是和大齿里边的轴有关系啊?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啊?
简单点说就是正常接电机推油门大齿能转打浆不转!反这接就可以转!
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
还有根黄的啊。三条线的,把其中两条对接就可以了。

网友:
电机电调的三根连接线,任意调换其中2跟就可以。。。。这个应该不是问题说

网友:
直升机动力结构里面有个单向滚针轴承,怎么会反向转呢??

网友:
两端的线换下呗

网友:
中间的不换,旁边的2条对换下、、

网友:
你是不是单向轴承装反了? 那东西是有倒正的
把单向轴承卸下来翻个装试试

装好后按照
电机接线真常!电机线红对红,黑对黑!大浆转不起来.电机和大齿能装!
这个顺序接线

网友:
人家说的是有刷电机

网友A:
有刷电机上是不是有个二极管哦,如果有它也要换个方向的

网友:
随便对调两条

网友:
应该是7楼的正解

看楼主的意思好像是有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上是不是有个二极管哦,如果有它也要换个方向的

那是独石电容,消火花用的 应该是3颗 : + 和壳 - 和壳 +和-  省事的话只要+和-就行

网友:
红队黑 黑和对 试试。如果之前正常的也不用这样试了

电机坏了可能性最大。换个配用的试试。也反转的吗?

网友:
电机练任两条对换

网友(2009-07-07):
有单向轴承在啊,大桨应该不会反转的啊。。
ls都说了方法,我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