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 问题 4合1 的简易解决方案!

楼主(2009-05-29):
首先感谢 黑人兄在  004 问题 4合1 事件中做出的卓越贡献!
广大模友应该学习 黑哥 助人为乐的精神哦,哈哈

言归正传
004 问题 4合1 具体故障为最大油门仅有正常情况的 80%。因此动力不足
但改动 4合1 本身,我相信除非返厂,否则很难实现。。。
目前模友人人有能力改善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就是这个:
没错! 把原配 10T  换成 12T 或 13T 的齿轮即可
使油门 80% 情况也能提供 10T下 100%的动力。。。
而且因为油门仅 80%,所以用 12T 13T 齿轮也完全不必担心 4合1 超负荷
(我的 004 是老款,现在用 12T 齿轮,完全没问题。所以新款用 12T 13T 完全不用担心)

这个也许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但我觉得却是 目前情况下模友人人有能力改善状况的方案
比较具备可操作性。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试哦,呵呵

齿轮参数为 2.0mm 轴径,模数 0.5的即可
5imx 商城就有。5元一颗(推荐 13T)
推荐尼龙齿轮,磨损小 噪音小,用下来感觉不错。

网友:
自己解决 也到是未尝不可 但是现在这事 应该大家关注的是E SKY的处理态度最为关键!

网友:
ESKY会有个P的态度

网友:
啊。哦。我还打算把我的 华22#换成 ESY的电子设备呢。

网友A:
用此法必须多并几个驱动管子
否则驱动管子死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此法必须多并几个驱动管子
否则驱动管子死的很快

应该不会。。最大油门才 80%
80%油门 + 12T
与 100%油门 + 10T
功率是差不多的!

网友B:
我换上12T齿飞的,感觉功率输出是要大一点,因为370电机比原来热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上12T齿飞的,感觉功率输出是要大一点,因为370电机比原来热多了。

同一套 4合1,10T和12T当然有区别,
我说的区别小是:老板 4合1 +10T 对比 新版 4合1 +12T
也就是:                 100%油门+10T  对比  80%油门+12T
我的老版 4合1 + 12T +7.4V 锂电
悬停10分钟左右下来,主电机略微发烫,但手还是可以坚持在上放很长时间的那种温度,估计50-60度吧

网友C:
此种情况,换齿轮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种情况,换齿轮不可取。

为啥不可取?

网友:
此种情况,换齿轮行得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啥不可取?

我也持相同的看法!
理由:换齿数多的齿轮后,理论上主旋翼的转速的确会增加。但是,马达的扭力减小了,一正一负,可能还是没法实现既定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持相同的看法!
理由:换齿数多的齿轮后,理论上主旋翼的转速的确会增加。但是,马达的扭力减小了,一正一负,可能还是没法实现既定目标……

黑哥的意思,不会是同一台机器,换电机齿轮对整机的动力影响微乎其微吧?

网友:
管他什么意思,实践是检验对错的唯一标准,
换齿轮至少以前我在LAMA上验证通过,004应该也是如此.
当然凡事有个度,不要拿极端情况来说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哥的意思,不会是同一台机器,换电机齿轮对整机的动力影响微乎其微吧?

不能这样简单地说……
我上面的推论,只是针对004那370马达而言的……不涵盖其它型号飞机上的有刷、无刷马达。
因,永磁直流马达的转速,在额定电压下,其转速受扭矩的影响较大。故,在更换成大齿轮后,相对原来的齿轮而言,力臂增加了、扭矩必然下降、转速也会有明显地下降的……,且更有可能出现马达过载发热等现象……。所以,我推断:改善动力表现的可能性不大。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

楼主(2010-01-30):
目前为止,效果良好。。12T 也用了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