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我的200V2改直驱

楼主(2009-05-29):
起飞重量不带头罩267G
一块2S 800MAH的3E电池可飞13分钟以上

电机

反过来看看是这样固定的

安装上去

换个角度看看

驮罗的安装

改成亚拓的了桨夹内也改双轴丞锁尾很好也好看

全碳纤拉杆

最主要是无声音夜晚在家里飞也不会影响家人看电视~~~:loveliness:
哈哈真的的很爽~~~

看帖要回帖啊~~~谢谢支持~~~

网友:
沒有想过200可以改直駆~
而且整個下側板去掉~強~~

网友:
真不错

请介绍改装细节!

网友:
这个不错啊,那谁出个改装套件,包括电机和固定支架的就好了

网友:
顶,确实不错,不过还是期待能有改装套件。

网友:
是啊,要是沈毅也赞成这个改动,并供应套件就好了

网友:
太牛逼了,200还能这么玩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佩服!

网友:
中将太刁了,几时有空帮我500出来改直驱

网友:
顶根爷啊,强,几时拿我台250也给你改直驱玩好了

网友:
根爷真是牛,,,特别是哪固定电机的方法,,,,,绝..

网友:
强烈建议LZ整个电机座,如此赞的直驱电机坐在一根细木棍上。。。

估计它屁股疼

网友:
非常出色!如果马达固定好点就完美了!

网友:
建议 发个视频来欣赏!

网友:
发视频吧,一定要带声音的,
真牛呀,如果真有套装改件,估计200V2要卖疯掉

网友:
已上报中央军事参谋部,经内部调查怀疑偷采国防军事机密已派特工前来捉拿!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稍有动手能力的模友都可以自己改,借用一下东莞模友的照片,比较关心的是那个电机是什么尺寸,哪里找来的

怪不得看这电机这么眼熟了,原来是楼主本人

网友:
固定方法确实NB

楼主:
回18楼的
你发的图片也就是我台机机

网友:
十八樓的那個陀螺仪在机机外面~~
那個皮帶有發生鬆脱現像嗎~?

网友:
真是强人,我也想要,最好这个机子直接出个直驱的最好了

网友:
真是强,什么时候拿出来见识下。

网友:
真是牛,,,那个电机是什么尺寸,kv值多少
发个视频来欣赏!

网友:
请再详细介绍电机的固定步骤。

楼主:
我不会发视频
兄弟反应热烈马上叫儿子拍了个飞起的图儿子还说他的摄影技术不是很好

代价是儿子要玩半小时的电脑

网友:
楼主才艺确实了得,佩服佩服!!!

网友:
请问楼主,无刷电机的KV值是多少?

网友:
刚才大概计算了一下,3D状态下大桨大概3100转,这样2S电池换算一下。无刷电机大约400~450KV即可满足要求了。:loveliness:

网友:
3100的头速太低了吧
说明书上有各种模式的推荐头速

网友:
电机 哪里搞的?

网友:
强人,根爷,我顶你,

网友:
哇..就下面一根什么东西固定.?

网友:
强烈要求给我来一个这样的电机

网友:
顶楼主 很牛,有个问题 换250的尾推好处在哪里?单推貌似虚位比双推大。
但是EP200的滑块用的是铜套,250是轴承是不是会好些。另外换滑块必须换尾桨夹吗?

网友A:
没看明白电机是怎么固定的,求解
再有就是请教下楼主电机的参数

网友:
楼主能告诉一下用的是什么电机吗

网友:
主要就是要知道电机的型号,KV值,还有轴的固定方式。

网友:
可能电机搭配效果不好吧,所以楼主才不公布电机的型号,KV值,也没有飞行影片吧

网友(2009-08-26):
这个才爽啊

网友:
相当的-利害!

楼主:
电机忘了是什么 ``````好象是 KA36
动力不是很好``` 但是一块很烂的2S 800MAH的3E电池可飞13分钟以上
在家飞很不错```无声

网友:
虽然电机的固定方式很发指, 但是这个实在太帅了一定要顶, 泰世应该出官方改装件啊

网友(2010-01-08):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电机是怎么固定的,求解
.........

电机是固定在主轴上。(主轴插到电机上,用螺丝咬紧。)

下面的木棒是防止电机的定子打转的。

网友:
楼主   太有才了·····佩服··

网友:
想知道电机的kv。。。这个用2208可以代替吗?

网友:
如果出这种我就再买一台!!!

网友(2010-02-07):
楼主有详细一点的图吗???

网友:
这个要是炸机。那不是要整支电机轴要换?这好像比原来的要麻烦很多啊

网友B:
麻烦楼主老兄一定要告知电机的直径和KV  及绕张匝数!        造福广大模友 谢过!

网友:
我用实际加分来鼓励好帖

网友(2010-03-27):
引用 楼主:
电机忘了是什么 ``````好象是 KA36
动力不是很好``` 但是一块很烂的2S 800MAH的3E电池可飞13分钟以上
在家飞很不错```无声

看来楼主用的电机是成品电机。没经过改造?有点儿神啊!
LA36-M 是这个样子,不知和LA36有什么不同。

楼主的电机这个样子:

两者厚度不同,是型号楼主记错了?还是楼主改造过?

网友(2010-10-10):
顶~~~用3.5寸软驱铁芯应该也可以

网友(2011-05-15):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老兄一定要告知电机的直径和KV  及绕张匝数!        造福广大模友 谢过!

  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太牛了,有一点不明白,直接驱动既然这么好,为何厂家设计的时候加个大齿?除了单项齿轮可实现熄火降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