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电动机

楼主(2009-05-29):
请大家帮看看这是什么品牌的电动机 什么型号 (配置在2m滑翔机上的)

网友:
好像是2217

网友:
这个是无刷电动机

网友:
应该是2217以下的

2218是电直用的,看图判断不会是2218.不排除有人用在非电直上

网友:
2208 和我那个一样
KV1400的吧?

网友:
这种电机好用吗?

网友:
不管是那家产的2218无刷外转子马达,现在你是用于动力滑翔机上。

楼主:
我这电机配的是11*8的桨 是不是不合适 所以射桨

网友:
xxd2212我觉的。

网友:
XXD2217 多少KV要看你哪个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2217,2212哪有那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