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原装紫色电机怎么拆开

楼主(2009-05-29):
GL原装紫色电机怎么拆开 ,求高人指导

网友A:
不着急!

先退掉后面的风扇盖侧面的顶丝! 往后退出即可! 有点紧!:loveliness:

网友:
有些是上过胶的,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退掉后面的风扇盖侧面的顶丝! 往后退出即可! 有点紧!:loveliness:
我试过就是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