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新手求助,锁尾问题

楼主(2009-05-29):
各位老大,请帮忙看看小弟的450锁尾问题,请看以下照片

接通电源后,401灯常亮,油门推到40%时,灯也常亮,但尾巴开始一点点朝右甩(对尾状态),当油门至50%时,机身开始头头转了。
还请各位老大,多多指导一下小弟,不胜感激啊。
另:皮带安装正常,松紧度正常(按住一边,用镊子轻拨另一边可以碰到另一边,稍紧)。

楼主:
再补充一下:
炸鸡后只换了尾管和横轴,陀螺仪全部没有动过。

网友:
机身开始头头转

啥意思?
40%应该已经起飞了?
50%在悬停时开始头头转修正不了了?

网友:
尾中立点设置有误 在检查一下尾舵机的行程。看看左右有没有顶死。
换过尾管 尾中立点 和舵机行程肯定要调。

网友:
看来是没有找中立点引起的哦!

楼主:
中立点我是这样做的:
插电后等尾舵机自动中立,然后拔电

网友:
单推看一下是不是虚伪过大了……建议换双推的

网友:
“另:皮带安装正常,松紧度正常(按住一边,用镊子轻拨另一边可以碰到另一边,稍紧)。”

这样看起来,貌似皮带很松。两边都能碰到一起……

如果只是朝一个方向转,那么应该是尾舵机位置没调好,一点一点地挪动看看吧。

网友:
要在不锁尾的模式下找中立点。并且偏右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