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貌似退磁了

楼主(2009-05-29):
今天去放船,试用了6S A123,怕电机吃不消(FSD3660,kv27260),试跑了一圈,检查了一下电机电池,温度都不高,然后就放心的跑,6S就是不一样,速度较4S快了很多,正在高兴时,船突然停了,停在了水库中央,离岸很远!因是一个人去的,所以没拍视频。
     当时心里一紧,以为又烧了什么,推油门时,船还能动,就是电机只能转动1秒钟左右,然后停机,过几秒钟再推油门,又能动1秒钟,就这样慢慢的把船开回来,一检查,发现电机温度很高,降温后检查,空转一切正常,但一加上负载,电机立马停转。
     回来后检查,用4S A123电池,电机空转电流最高达13A左右!
     怀疑电机因高温退磁,具体是什么情况,还请大虾们指教,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
是的,

的确是退磁了

网友:
是有可能

我是听说过这事。所以要避免长时间高温

网友A: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哦,是A123过放了,和锂聚比起来,A123速度不是一点一点慢下来,而是玩着玩着突然就停了没电了,换电池立即就跑
电机能空转但不能负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调的一部分管子烧掉,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哦,是A123过放了,和锂聚比起来,A123速度不是一点一点慢下来,而是玩着玩着突然就停了没电了,换电池立即就跑
电机能空转但不能负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调的一部分管子烧掉,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

通过代换电调测试,用原电调(200A)接上KV1400的2212,用7*4浆测试,一切正常,4S A123油门最大时,电流仅12A左右!电调应该没问题,问题是电机退磁了,厂家给保修吗?

网友:
如果你是廠家, 你會不會保修?

网友:
应该不是退磁.可能是缺相

网友:
今天去放船,试用了6S A123,怕电机吃不消(FSD3660,kv27260),

网友:
检查是否退磁一个 简单方法, 把电调设置为刹车状态,然后通电用手捏电机轴转动,如果有很大的阻力说明还是好的,如果阻力很小跟不通电时相似则是严重退磁了,这样就得换转子了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空转,看看转速是否比原来的快很多,一般电机退磁都会使KV成倍增长。这也是判断电机退磁的一个方法

网友:
线圈会不会有问题呢?电压高了,烧线圈也不是没可能,高温和高电流的产生也可能是线圈短路。

网友:
肯定不修啊

网友:
按理说3660 2700KV的电机轴用手扭动以圈应该会感觉到几下磁力距,如果没有而且觉得转起来很滑顺,一点阻力都没有就很大可能是退磁了,另外还可以试试加电压空转看发热量大不大,如果发热很快(十几秒内)而且温度很高(烫手)就可能是退磁或者线圈短路了

网友:
楼上的!你的电机是退磁了!我有3只3650都是和你说一个样!是退磁!

网友B:
一般是退磁了

电机线圈一般不容易短路的,他有环氧树脂固定和很高的耐温能力, 磁钢就不同,最高也就180°,像FSD这种估计不会提高成本使用耐180°材料,用80°材料可能性很大。还有就是不同品牌电机的转动磁力矩不同,有的有没有取决于铁芯是否为取向矽钢片,这个也是成本问题。像FSD或XYH这种电机多半用取向矽钢片,因此轴转动起来会有顿搓感。把电机3根线导通再转动轴看阻力大小适合所有内转电机的检查。

一般换个转子要80元的 零售,如果楼住不急的话等我定做磁钢后再联系我一般会比较实惠 但估计要过段时间

楼主:
感谢keke899及楼上几位提供的办法,经试验,基本以确定是退磁了!下午和经销商联系了一下,让我寄回厂家去给修理,还不知道费用怎么算。不过上次一只3660电机轴断了,也是寄回厂家给免费换了一个,这次不知会不会给免费,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keke899及楼上几位提供的办法,经试验,基本以确定是退磁了!下午和经销商联系了一下,让我寄回厂家去给修理,还不知道费用怎么算。不过上次一只3660电机轴断了,也是寄回厂家给免费换了一个,这次不知会不会给免 ...

飞杨兄!你的电机是和那个卖家买的??是否能给个连接???

网友:
LZ的kv没配好,你的3660  kv 2760  应该用11.1v的lipo来跑  ,如果要用6sa123 应该用 kv160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放船,试用了6S A123,怕电机吃不消(FSD3660,kv27260),试跑了一圈,检查了一下电机电池,温度都不高,然后就放心的跑,6S就是不一样,速度较4S快了很多,正在高兴时,船突然停了,停在了水库中央,离岸很远! ...

难道你没有加水冷吗?我的电机是FSD3674,加了水冷,电机一般不会很热的.

楼主:
意外的惊喜

上次电机貌似退磁后,怀着忐忑的心情和商家反映了一下,商家很热情的答应给厂家反映一下。
  一天后,商家给我回话,让我把电机寄到FSD厂里去检修,说如果是转子退磁的话,需要换转子和轴承,可能要收费,估计要80元左右。想着反正废了,能修好的话,收费就收费吧!
  马上给 FSD把电机寄了去,4天后,FSD的彭小姐给我打来电话,说通过检查,确实是转子退磁了,需要打开电机换转子,有可能要伤到外壳的漆。我答复尽量小心,减小到最低程度就好!
   过了两天,彭小姐又打来电话说电机已修好了,问什么快递能到,也没提收费的事,心里那个美啊!
  4天后,收到了电机,虽说是个到付,但咱心里明白。兴奋地去来包裹,打开,还是我那个电机,外壳几乎没什么损伤,第一时间通电检查,一切完好!
  真的是个意外的惊喜!一个电机,由于自己的原因修了两次,第一次是轴断了,寄回去免费换了个,这次转子退磁了,又免费换了个!虽说2次邮费花了60块,但却很值得!
  非常感谢FSD公司的彭小姐,感谢淘宝的商家!
  就冲着这两次意外,决定以后非FSD电机不用!呵呵,高兴啊……

网友:
楼上的大哥啊!!!你给个FSD的电话吧!!!地址  哈哈  不错 顶一下

网友:
不错的信息啊,我也用FSD吧,不知道这牌子最大的电机是什么型号,我在准备装一条1.2M的电船,电调准备选用ETTI 150A。

网友:
售后赞一下。

不过,这解决问题么? 下次下水,你还敢猛跑么 ?
电机效率是关键。设计/做工不灵,怎么也白搭。我兄弟的船连续让 2 只B45退了磁,后来返厂,号称换了高温磁体,拿回来跑,一样退磁......

网友C:
有没有搞错啊
我爆磁都是自己出钱换的

网友:
准备掏钱吧

楼主(2009-07-14):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搞错啊
我爆磁都是自己出钱换的

哈哈,妒忌了吧?眼红了吧?

网友:
當高KV永咯

网友D:
老兄运气好。我找到飞速达网站,二个手机号,第一业务的,没回,第二技术支持,回了个电话号。0755-8962892 拨过去,不在使用中,

网友E:
不是吧~~我正想用3650  KV3200  6SA123来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运气好。我找到飞速达网站,二个手机号,第一业务的,没回,第二技术支持,回了个电话号。0755-8962892 拨过去,不在使用中,

不会吧?我联系的是熊小姐,还有彭小姐,易小姐,很热情啊,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我正想用3650  KV3200  6SA123来跑呢

KV3200用6S A123来跑,估计够呛!建议用KV1800--2200左右的,我的蓝O昨天换上KV2230的3660,用435的浆,6S A123,跑起来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兄运气好。我找到飞速达网站,二个手机号,第一业务的,没回,第二技术支持,回了个电话号。0755-8962892 拨过去,不在使用中,

飞速达联系电话  0755-28450043 / 84017673/ 89692891/89692892    联系人:朱小姐,易小姐

网友:
我打过飞速达的技术人员电话,是个男的很热情的帮我分析了我要用的电机是否合适及其匹配的问题。  不错  飞速达售后 不错 我的两条船全是飞速达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线圈一般不容易短路的,他有环氧树脂固定和很高的耐温能力, 磁钢就不同,最高也就180°,像FSD这种估计不会提高成本使用耐180°材料,用80°材料可能性很大。还有就是不同品牌电机的转动磁力矩不同,有的有没有 ... [/
这里就向全体模友解析一下FSD无刷电机主要原材料的使用情况吧:
磁钢-----38EH,耐高温180度
漆包线--格力电工,耐温220度
硅钢片--日本川崎250无取向硅钢片
轴承--日本NSK
感谢你为我公司产品提的宝贵意见,也希望有机会你来我公司指导!

楼主:
呵呵,一个帖子引出了FSD厂家售后的出现!广大模友以后有福了!

网友:
发帖后不久手机短信收到新号码。0755-28450043联系上了,QQ也联系上,已发去维修,我手头千多元的电机都是FSD

网友:
FSD 最近做的电机是有一定的改进, 鼓励一下

网友F:
我的电机退磁FSD收了我60大洋

网友G:
电机和电池桨该怎么配才合适?

网友H(2010-01-15):
我的3660的电机3.17的轴断了,给FSD电话说换轴要70元。我说只是断了轴,没有退磁。接电话的小姐回答我:噢,那不能修了。

网友I:
FSD3660,kv27260 精品啊,快到3w 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