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M的面铣刀铣铁时一般转速多大比较合适?

楼主(2009-05-29):
在钻铣床上想用100MM的面铣刀铣铁时一般转速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A:
两三百转吧

网友B:
对各人来说,这个很难一口说得准,取决很多工艺因素,人机物料法环等等,但你先可以从低速起试,进刀量小一点,积累点经验值.......刀盘很大,首先要注意人机安全。

网友C:
越慢越好,我的也是100的严重超速还不加冷却液买来用不到5分钟玩完了!

网友D:
按线速度30~90m/min计算,我一般是最低速铣(168转)。

网友E:
从最低速开始,从最小吃刀入手,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