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路宝30上的雷虎39H发动机太怪了,真是怪的没法形容

楼主(2009-05-30):
我晕了,条了好几次,不管富油还是贫油,老是发生一种问题,就是油门到一半的时候,发动机告诉运转,速度一直下不来,遥控器在这时也会失去控制,要等啊等,等到速度下来以后,遥控器又重新起作用。天哪,开始以为是电池的问题,换上另外一块好的接收电池还是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设备:6EXHP,139DP接收,4.8v接收电池,3003*4,GM730,9254*1.调试时一直使用PCM模式,刚刚启动发动机还很正常,只要油门一半以上就开始疯狂的失控,高速运转下不来……

网友A:
接收问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晕了,条了好几次,不管富油还是贫油,老是发生一种问题,就是油门到一半的时候,发动机告诉运转,速度一直下不来,遥控器在这时也会失去控制,要等啊等,等到速度下来以后,遥控器又重新起作用。天哪,开始以为是 ...

建議找附近老經驗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问題

我检查过接收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晶体我也用焊锡加固过。问题就是油门一半的时候就失控了,很纳闷。。。。。。

网友:
检查下你的油门曲线,还有你的离合器摩擦片

网友:
我的雷虎36-H的发动机也有这种

雷虎的发动机ZTM难调,搞得我头都大了,还是调不出状态。现在放在一边歇凉呢!感觉还是OS32,动力好点可选择OS37。

网友B:
油问题吧,HIROBO30  一定是要烧成品油 不能烧自配油,原因风扇散热不够和风扇结构问题。

网友C:
怀疑是机身振动问题,这个现象在我的汽油雷虎上遇到过~

检查机身侧板上的每一颗螺丝......接收机要用厚泡沫包裹,天线要尽量避免机身的高频共振........检查离合器甩块有无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问题吧,HIROBO30  一定是要烧成品油 不能烧自配油,原因风扇散热不够和风扇结构问题。
我烧的是20%的直机成品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机身侧板上的每一颗螺丝......接收机要用厚泡沫包裹,天线要尽量避免机身的高频共振........检查离合器甩块有无变形~~
我也怀疑过这个问题,后来排除了,还是老样子……无奈了,现在就等着收的OS32到了再试试

网友D:
离合器片有磨损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合器片有磨损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老哥,好久没见你了。我等着中通送OS32装上试试,NND3天了快件还在北京中转,服了中通……有问题到时候再请教你

网友:
换OS32或OS37吧!

我的雷虎36-H调不好都搁着睡觉了!现在用着OS32的,非常稳定!我这辈子再也不买雷虎的直机发动机了,搞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