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三和RD8000如何使用模拟器?!

楼主(2009-05-30):
RD8000如何使用模拟器?!
请问RD8000还可以升级什么模式?还有RD8000如何使用模拟器(XTR)?要拔晶体吗?需要调整到哪个界面或菜单?谢谢!

网友:
升级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模拟时候要设置到PPM模式  晶体一定拔掉。任何控都应该拔掉晶体飞模拟器。需要调整到一个固定翼菜单

网友:
楼上的 不要误导新人了 RD8000玩模拟的时候正常从教练口供电 此时高频头部分不工作 不信你可以在此时是用接收机试试看有反应没

楼主 从教练口引出三根线
A 地线
B PPM信号线
C 12V电源(没错就是12V)
教练口有缺口的地方为下五个插孔中间的为上这三根线的排列为
从左顺时针数第二个为12V电源;
第三个即中间那个为地线;
第五个即最右侧一个为PPM信号输出。
在电脑上找个给硬盘供电的插头分清正负极及电压取12V的接上
单声道(立体声也行)插头最前端接上PPM信号
(地线是公共的,如果已经把12V电源及地线接在硬盘供电插头上了那么此时只接PPM信号就行否则把地线接在单声道插头末端)
我就是这么用的,不用开控插上就能玩了

楼主:
感谢模友

感谢模友帮忙,俺一定认真学习,不负众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