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这个小皮带轮,用什么刀?

楼主(2009-05-30):
请教各位大师

这个小皮带轮用什么刀能车出来?具体的操作工序是怎样的?

多谢了

网友:
好象磨过

楼主:
原来的东西就是车出来的,有点亮是被皮带磨亮了

明天就准备买料开工做了,等高手指导阿

网友:
成型刀,CNC都行

网友A:
铝的或钢的用高速钢磨成型刀,铸铁的用硬质合金成型刀。

楼主:
成型刀?这个角度怎么磨?

是不是一刀下去那个皮带轮槽就车好了?

网友B:
这是个V槽还是圆弧槽啊,V槽就好搞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的或钢的用高速钢磨成型刀,铸铁的用硬质合金成型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V槽还是圆弧槽啊,V槽就好搞啦

这是个V槽

网友:
有条件测量好角度深度,画个图那条白钢线切割,没条件就那个砂轮机上块白刚玉慢慢磨吧

网友:
孔、平面、皮带槽成形后,用切刀切下,翻面车平。